楼主(2022-04-19):
本人EPLAN使用公司局域网SQL数据库,但上传的部件库内宏数据全部存在本地电脑,导致他人使用该数据库无法使用宏,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A:
路径和权限都设置好了没?

网友B(2022-07-27):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目前还没有解决。找不到详细的这方面教程。
网上查了好像说要把宏文件也上传到服务器具体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C(2024-03-25):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目前还没有解决。找不到详细的这方面教程。
网上查了好像说要把宏文件也上传到服务器具体不知道怎么搞。请高手指导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