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19):
FX3U-4ad-ADP和FX3U-4da-ADP同时使用时,输入输出寄存器怎么用,我看所有通道1的特殊继电器和寄存器都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FX3U-4ad-ADP和FX3U-4da-ADP同时使用时,输入输出寄存器怎么用,我看所有通道1的特殊继电器和寄存器都是一样的

模块位置不同,模块号不同。

网友B:
对应的特殊寄存器地址不一样,直接调用就行了;

楼主:
按模块编号,直接调用通道寄存器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模块编号,直接调用通道寄存器吗?

是的,硬件在第几台就找到对应的第几台下面的寄存器,比如第一台挂4DA,第二台挂4AD,就用下图红圈里面的。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真心感谢你们

网友D:
直接调用就行了;

网友D(2022-08-02):
模块位置不同,模块号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