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19):
草图是一个半桥,我的问题是驱动v1时,电流从p端沿方向1流动。为什么不沿方向二流动到驱动芯片那边的地。

能问出这样小白问题,是不是维修超级小白。
可是我看咸老师书,也修过不少机了,这类问题还有很多我不明白的点,又没师傅问,我就是一自学的。

补充下,理解,驱动回路,与主回路是相互独立的,可是在igbt内部,驱动的地,又跟p端来的电流是在一个导体内啊。越想想歪了

网友A:
电流的流向,只能趋于P向N。驱动电路跑一跑,里面有没有N?

网友B:
水往低处流

楼主:
驱动电路里的信号地是一般接到电容中点把,也就是如果去测量在igbt打开的话,那个驱动电是有高压电的吧

网友C:
从哪里来回哪里去,上桥的地和主回路地是一个回路吗?

网友C:
还有回路,你理解回路要两根线进出,一根线,不构成回路。

网友A:
变频器,强电、弱电结合,电子、微电子结合,电力电子和普通电子结合,多工作电源结合。。。形成了其独特的电路特点。
比如,强电和弱点的结合问题,造成了电路上的隔离必要性。。。大量光电耦合器件的应用;
比如,多工作电源结合的问题,+530VDC,+24VDC,+-15VDC,+5VDC,+3.3VDC,应用在不同电路中,也造成了电路上的隔离必要性。。。大量电源独立,不可能都是共地点,各司其职,各行其道。
所以,很有意思,看变频器电路图,其中需要很大的精力,看各路电源的来龙去脉,包括楼主提到的。。。各路电源的+从哪来,-到哪去,经历了哪些路径(元件),电源端的字母或符号标识是什么。比如,接“地”,对不同电源参考点,字母和符号标识不同,母线+530VDC,正端,大量用P表示,-端则用N表示;多路电源中低电压的-端,有的地方用小三角箭头表示,有的地方用普通的地端符号表示,但这些-端,符号不同,即表明不是同“地”点!低电压+端,则大量使用字母表示区别。
看清多路电源的来龙去脉,也很不容易呀!

网友D:
G1,E1端对于N(你写错了,应该是P-)来说是浮空的,没有回路自然就没有电流。

网友E:
e1是上桥的地,不存在方向2.

网友F:
就像你去触碰零线为什么没有被电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