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变频器700软件下载参数时报错

楼主(2022-04-19):
一台新的三菱D720S变频器上载参数后再次下载时居然报好多参数写入失败,错误编号80010012,请知道原因的大师们指点下,谢谢!

网友A:
切换到PU模式下载

楼主:
试过了,也是报错

网友B:
800是77号参数设置成2就不会报警,参数写入选择!700不知道是不是77号参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800是77号参数设置成2就不会报警,参数写入选择!700不知道是不是77号参数。
请教大师,三菱a800联机连不上,提示 发现不可预期的错误,请再启动fr config2

网友C:
请教大师,三菱a800联机连不上,提示 发现不可预期的错误,请再启动fr config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