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知识

楼主(2022-04-20):
来一个大佬写一个一字路口红绿灯程序,使用分步写,每一个灯都用步开始 结束来隔开,谢谢!

网友A:
又是被老师抓去搞的作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纯粹自己好奇,基恩士的可以直接STP 后直接写输入,但是我发现好像三菱的不能直接就STP X1这样写,有点混乱!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来一个大佬写一个一字路口红绿灯程序,使用分步写,每一个灯都用步开始 结束来隔开,谢谢!

摘录自: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研究了半天也没有研究到如何把你这头像搞微信上! 还有在步程序里面 三菱的必须要用S来代替X的输入端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