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异响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4-20):
这变频器异响声音为什么这么大,跟变压器声音差不多了!

网友A:
运行的声音?一般风扇,载波,还有就是变压器铁芯松动,还有就是大功率用的接触器铁芯有异物,也有噪音

网友B:
开关变压器也会响

网友C:
多半是散热风扇响

网友D:
这个变频器里面也没有大的铁心线圈吧,变频最大的噪音就是风扇了

楼主:
查了下散热风扇,加个软垫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