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20):
机器因为炸机拆了模块,单板通电运行跳SC是需要短接哪里才可以运行吗?

网友A:
哎,可以上个图么!大功率取消VCE保护,小功率的取消VCE还得屏蔽电流检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图片,我把PC929右边的那个东西拆了之后可以运行但是测量不出交流驱动电压

网友A: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23935

没入门啊,兄弟!基本功的嘛!

网友B:
回复 楼主:
好好看看pc929的各引脚图,短接9.10脚即可屏蔽报警,原本以为我很小白,没想到碰到你比我更小白。

网友B:
回复 网友B:
你也可以把929旁边的报警光耦摘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