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20):
朋友送的一个低糖饭锅,用了也就一年,出现干锅现象,不论是做什么都直到没水糊锅高温报警才不在加热。找人看看都说小毛病,结果都没解决。
打开看,只有一个传感器,表量100k左右,回虽温度上升而下降,它应该没坏。

这个芯片周围没发现晶振

在这块板子上也没发现晶振

最后发现是时间出现问题,比如煮粥,设定60分钟,原来会倒计时,蒸饭到一定时候就开始倒计时显示,现在只有预约才有倒计时动作。

这锅应该属于智能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需要换新锅啦

网友B:
芯片磨了?
没说智能就要晶振.我做pic都是用内置时钟.

网友C:
用的可能是内部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磨了?
没说智能就要晶振.我做pic都是用内置时钟.
芯片被磨,官网查不到,天猫没见到卖家,京东/淘宝/多多卖家都不肯告知维修点信息,坚持哪买那处理.....
内置时钟? 芯片又进步了

朋友下午反馈信息,商家(买1送1送的)也找不到维修点信息

这个产品的厂家也不知咋想的,可能成本很低(3年内只换不修)的缘故,这波做完换xx

说实话,做工还是不错的,成品有助低糖(牺牲口感)

这类锅很多了,不准备再联系小家电维修了(上门费都付1/3个新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可能是内部晶振
直接做到芯片里?

故障揣测是内部某处链路断了

网友D:
没有倒计时,也可能还是测温部分的问题,单片机没有检测到设定温度,就会一直加热,也就不会触发倒计时。而高温报警可能是另一个测温系统报警了。

网友E:
换测温吧,不用再去找其他,这类的电饭锅这个测温有问题就是会出现你想不到的故障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可能是内部晶振
直接做到芯片里?

故障揣测是内部某处链路断了
内部没晶振,是内部RC,能用
内部某处链路断了的可能性较低,一般常见为击穿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倒计时,也可能还是测温部分的问题,单片机没有检测到设定温度,就会一直加热,也就不会触发倒计时。而高温报警可能是另一个测温系统报警了。
整个锅体只是中央有个测温体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测温吧,不用再去找其他,这类的电饭锅这个测温有问题就是会出现你想不到的故障
听你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可能是内部晶振
直接做到芯片里?

故障揣测是内部某处链路断了
内部没晶振,是内部RC,能用
内部某处链路断了的可能性较低,一般常见为击穿端口。
芯片里再坐个C?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可能是内部晶振
直接做到芯片里?

故障揣测是内部某处链路断了
内部没晶振,是内部RC,能用
内部某处链路断了的可能性较低,一般常见为击穿端口。
芯片里再坐个C?
很小的,刻出来的。

网友G:
芯片有内部时钟这不是新鲜事吧,基本上稍微能用的芯片就可以配置内部晶振或外部晶振,内部晶振一般是固定的振荡频率,而外部晶振你可以选配单片机能承受的最大频率晶振(这就是某些单片机可以超频工作的原因),单片机内部还有分频器,对于外部的高频晶振进行降频来配合其他低频外设使用。

网友H:
能工作就不要纠结晶振了,红白2插头是干什么用的??是不是有一个是压力开关??还是上下都有传感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工作就不要纠结晶振了,红白2插头是干什么用的??是不是有一个是压力开关??还是上下都有传感器的??
红的是锅底中心传感器
白色是锅盖上的传感器--防止溢锅,现在也失控了
没有压力开关,这个锅是内外通气的
搞不清这个芯片的控制逻辑,反正是糊锅并溢出
也可能是图2上某个器件时效
大的插头是与图1联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