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80怎么屏蔽2340?

楼主(2022-04-20):
模块上一起加了直流母线电压,一起动还是报2340

网友A:
整机启动不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电容炸了,整流桥炸了,想外边试好再装

网友A:
不应该啊,我记得这样就能启动的,把IGBT拆了才需要屏蔽驱动板!除非你驱动板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B(2022-09-09):
回复 楼主:
驱动板有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整机装上就不报,驱动没问题

网友C(2023-01-12):
大功率的装整机就不报了  大神如何屏蔽呢 我也想问

网友D(2023-03-02):
和800的短接方法差不多

网友E(2023-06-07):
直流串灯泡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