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20):
压力传感器与压力变送器之间的区别,有没有大佬有较详细的介绍呢?比如从哪几方面来看

网友A:
变送器是把传感器的信号变成标准量用的,比如把压力、流量、称重这些传感器变成标准的模拟量(0-10V,0-20MA)、MODBUS通讯信号等。

当然一些专用的仪表就不需要加单独的变送器了,比如流量计、电子秤,这些是集成在一起的了

但是如果要接PLC、触摸屏、变频器,这些只能接受标准信号(有些PLC有专用的模块),就需要通过变送器做一个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