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与三菱通讯问题

楼主(2022-04-20):
都设置成一致的了,这个设置是以前一套运行的设备拷贝出来的,现在换成了新设备后死活通讯不上

网友A:
那你所有的产品型号参数设置是一样吗?要知道新的产品设置有一点不匹配就通讯不上的

网友B:
设置都要一样,仔细看看

网友C:
你要走485吗????如果不是你问下你买MCGS的供应商让他们给通讯线给你们啊

网友D:
通信硬件连接呢?怎么接线的?

楼主:
问题解决掉了

换了一个模块 就好了 也不知采购哪里买的

太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