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20):
还是关于之前一个帖子的相关问题,需要在一个控制回路里,用电加热和水冷的方法对温度进行控制,当被控对象(反应釜)温度高于设定温度时,关闭电加热器同时打开冷却水阀门增大冷却水的流量;当温度小于设定温度时则关闭冷却水阀门,加大加热器的功率。
请问能否用如图所示的两重控制系统实现呢,那控制器又该如何选择?
20分悬赏,已用10分

网友A: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温控器的事,比如设定温度为200,正常情况下常温开始加温,这时用的是温控器输出端控制电加热,这个过程温控器是PID自动调节,当然有时会超过设定温度,这时温控器有个超上限报警输出,这个输出你可以接冷却水阀,上限值是可以设定的,假设设定为202,当超过202时就会启动冷却水阀,你放心加热在190多时早就停了,之所以超温是因为加热有个过程实际的温度反应没有那么快也还有些是其他原因。注塑机挤出螺杆温度就是这样控制的。

网友B:
肯定能控制,关键看系统有多大?允许温控范围(精度)?如果觉得PID没把握,用智能温控器好些,智能温控器有一些模糊控制能很好抑制超调。

网友C:
去了解下模温机,或叫温度控制设备。各行业叫的名字不同而已。

网友D:
  我理解你的过程是这样的, 即用电加热来提高被加热物料的温度, 到一定温度后物料开始化学反应而放热, 就需要用水来进行冷却,使之保持规定的温度。你原来的帖子问:“请问这可以通过一个控制器完成吗”。先搞清楚一个问题,一个控制器是指一个PID, 还是一个控制器整机(即一台仪表)?你的过程需要2 个PID来控制, 但一台(双回路)仪表就能完成。因为:你要求的是温度低时加大加热功率,温度高时减小加热功率:另一个要求是温度高时加大冷却水量,温度低时减少冷却水量,一个是反作用, 另一个是正作用,所以要用2 个PID来控制。你上传的图也是用的2 个PID。
 你没有介绍具体的工艺, 所以只能简单的说一下:要求所选择的仪表是2回路的, 即要有2个输入信号回路, 2 个输出信号回路。不知道你的电加热是直接加热还是间接加热, 这是需要考虑的, 因为温度参数的滞后很大;2 个PID一个控制电加热温度,一个控制冷却水流量, 是否需要变参数,或预估变化,是否需要关联都取决于你的工艺要求。
  楼上网友建议用温度控制器,但要选择多回路的具有AI人工智能的温度控制器,重要的是多PID回路(这样的产品不多),而不是显示报警多回路(这样的产品居多),最理想的是用一台20世纪80年代最盛行的可编程调节器(如KMM,YS, UDC等仪表)。

网友E:
看来是外行一个,现实的控制系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复杂那么繁琐冗长,很简洁的。

在恒定的控制系统里面,只要针对被控对象,实施正确且高精度的控制,根本就不存在您所述的温度时而飙升巨大,时而暴跌严重!只要正确的实施电子计算机式的恒温控制系统(PID控制系统),只要控制部件选型正确(无触点的电子开关元件控制),温差基本控制在±1度左右,精度极高,温度曲线基本就是一根直线。

当然,要实施高精度的电子计算机式的恒温控制系统(PID控制系统),应该花的钱必须花,不能又想高精度又想少花钱甚至不花钱。

网友F:
这个模型吧,实际上应用的案例有压延机的压延棍的加热控制,只是需要的温控的输出端口有特殊要求而已

网友G:
基本同意5楼的看法,不过也没有那么贵。在热压机、挤出机等设备上都有类似的应用,既有固态继电器的加热回路,又有交流接触器控制的冷却风扇回路,反馈信号就是一路温度信号即可。控温精度在1℃内。这点没有问题,只不过实现的方法可以通过PLC编程模糊控制就能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