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短有范围吗

楼主(2022-04-20):
做了个小实验,把电流检测线性光耦输入侧电源断开,使输出压差达到最大,然后在差分两输入侧,怎么同相脚与反相脚一个0.9v一个0.0伏,不符合虚短了呢?这个前级电流检测电路原来是正常的,莫非实际中,虚短是有范围的??

网友A:
仔细研读你的线性光耦的PDF手册。分析其中的输入电路。

网友B:
“虚短”一定是有前提条件的:
1、负反馈闭环;
2、合理的输入量(使输出的最大值一定小于供电电压);
3、因为2的原因,会造成反馈量偏小与信号值不成比例,两脚的虚短状态被破坏。
换句话说,输入信号电压范围一定应在合理值内(放大后输出值才会小于供电电压),虚短才能实现。
重复说下:任何规则,一定是有前提条件的。若前提条件不满足,规则即不成立。撇开前提条件谈规则,是片面的。

网友A:
非常理解楼主的焦虑。。。一如当时的我。。。,
唯一前途,学习,继续学习。。。

网友A:
所有人都不要忘本。。。。我当初,白丁一个,现在也要学习、请教。。。
感谢论坛给予了我无限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