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需要并联续流二极管吗

楼主(2022-04-20):
直流固态继电器接电磁阀需要并联二极管吗
这样并联对吗

网友A:
理论上应该这样接 实际上不接也能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楼主:
加二极管电压因为电路最短原则回到线圈
不加二极管电压过电源烧坏固态继电器

网友B:
反正我没加也没问题

网友C:
加不加看固态指标
可以用在5-110v的固态用在24v回路能烧?

楼主:
并联的电磁阀多

网友D:
就算你不接都没问题,很多的电磁阀的线圈的接线插头里边都内置有

网友E:
估计商品化固态继电器这些防护措施应该都有。

网友F:
由于线圈中的电流不能突变,所以断电的时候线圈中会产生反向电动势,用二极管目的是消除这个电动势,固态继电器控制端,没有线圈,只有光电隔离二极管,不会产生反向电动势,所以无需接二极管,另外这个并联在线圈二端的二极管也叫续流二极管。

网友G(2022-08-02):
没加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