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们帮我看看,这个程序什么意思

楼主(2022-04-20):
这个程序什么意思啊?是把十进制数32,传到通道3么?这个通道3是指的那里?应该这么能监控?另外这个CPM2 的0005,0006两个点是转子速度监控的两个光电,但是找不到,不知道是通过那种方法传送的?请老师们知道的给说一下,或者帮忙加个微信4490642,十分感谢!!!

网友A:
ch3, 对应3.00~3.15,如果你用的CPM2A 40点,那么PLC上输入点0.00~.11, 1.00~1.11;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程序什么意思啊?是把十进制数32,传到通道3么?这个通道3是指的那里?应该这么能监控?另外这个CPM2 的0005,0006两个点是转子速度监控的两个光电,但是找不到,不知道是通过那种方法传送的?请老师们知道的给说一下,或者帮忙加个微信4490642,十分感谢!!!
1、前面带有#为16进制数或者BCD码
2、至于CIO3,4,5是什么,取决于你的硬件配置,没有分配给硬件的可以作为内部寄存器使用。
3、至于光电找不到,或许你应该去看一下中断输入计数器的章节。

楼主:
谢谢两位老师,我在消化一下,能不能留个微信啊?

网友C:
你把程序读完就会有答案
目前只能猜
mov 指令用于初始化,具体是16进制还是BCD,就要看程序中怎样使用3,4,5 估计是tim(bcd)使用
光电应该是用了高速计数---"0005,0006两个点是转子速度监控的两个光电"

楼主:
老师们,全文件我今天发上去了,麻烦给我看看,如果要看0005,0006我应该怎么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