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短的误差有多大

楼主(2022-04-21):
线性光耦与差分放大器都是好的,然后我把线性光耦电源输入脚挑开,这样光耦输出差值最大值到差分。然而差分的两输入脚一个0.47,一个0.0,好像不太符合虚短啊,差分是好的。新手请老师们赐教

楼主:
比如,7840的7脚为零,6脚2.5v,此时,运放的5 6脚电压是不是一样啊,实际测量中有点差距,

网友A:
回复 楼主:
有R3,R5在呀。你要用高内阻毫伏表才能直接测量放大器输入端电压。只要在线性放大区内,都是符合虚短特性的。实际放大器不是数学模型,虚短并不是短路,也不是差模电压完全相等,只是差值特别小,大概就是输出电压/开环增益。建议你找模拟电子电路的书来系统的学习。

网友B:
手册,7840放大倍数,不过是8倍,输入端差分压差最大可达200MV!实际在0-0.2V之间!
放大倍数越大,“虚短”越靠近真理。
说实话,7840放大倍数不够大,是低放大倍数的“运放”+高压隔离。所以,“虚短”不能太较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