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这种类型的变频器,没一点办法

楼主(2022-04-21):
这是永磁空压机专用变频器,只能量下主回路除此之外望机兴叹。
想要修它必须弄一套控制系统的工装。然后针对每个功率档都要准备一台永磁电机。这是什么代价了。

网友A:
是麻烦哦!看看网上能不能买个面板!单纯的炸了模块还好搞,要是其他故障查不到故障代码很烦躁!要是国产通用控制器,换一台算了!

网友B:
电梯的也一样啊

网友C:
你这个是空压机用的吧,应该可以用软件来调试吧

网友D:
看起来有点像汇川,更改控制方式应该可以测试

网友E:
永磁电机转子是永磁的,跟三相伺服电机原理差不多,这个变频器接普通电机可以试试。

网友F:
没法带电机试,要到现场搞,有几个是风机板坏,主板也坏

网友G:
这个是cp600一体机 己经停产现在都cp650 cp700了 这个修复后 用380面板改成vf控制运行测输出平衡几乎没什么问题。运行前接个压力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不然会报故障

网友G:
炸机修复的

网友H:
看这样的测试是有点繁琐

楼主:
回复 网友G:
感谢指点,请看站内短信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cp600一体机 己经停产现在都cp650 cp700了 这个修复后 用380面板改成vf控制运行测输出平衡几乎没什么问题。运行前接个压力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不然会报故障
这种机器风机变频器主板容易坏,直接换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