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与Proface通讯线

楼主(2022-04-21):
现场需要自制通讯线,按照手册资料上的422接线图,焊好线后,发现通讯不上,网上查的三菱FX系列圆口通讯定义是有误吗?
我按图二焊的线,发现通讯不上。各位大神,有知道原因的吗,还请不吝赐教。
图三是触摸屏的COM口接线

网友A:
第一个的引脚标识是对的,第二个是应该是屏的接口图吧。
关键是三菱编程口422,你的第二个图是232,这样是不能用的。
有一种办法,用三菱PLC的下载线(SC-09),这条线是232转422的,可以用。
还有就是看看屏有没有422接口,然后按照422的引脚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截错图了。是422的。

网友B:
先试
屏RDA接TX+,rdb接tx-,sda接rx+,sdb接rx-.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截错图了。是422的。
还有看引脚号时要注意方向。

网友C:
不瞎搞嘛 ;
接线图是按屏这边RS232,PROFACE的直接有RS422了;

网友D:
这么麻烦干嘛,买个好点的线调试起来方便多了

网友E:
有现成的预制线可以买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