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色环电阻的读法

楼主(2022-04-21):
电路板上的电阻断路了,有色环但不知道怎么读,请教各位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A:
925?
反10500

网友B:
20.5K

网友C:
五色环电阻的第5环(误差率)没有白色,我看图中右边的是白色,应该是第一环,则阻值为925欧姆(误差红2%)。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0.5K
啊对对对,那是红色2,太2.

网友D:
声明:该图片来自《北冥神功》最后一页

网友E:
这电阻确实是有点不好判断

网友F:
用刀刮开,用万用表量,把两边的加起来就可以判断大概值。
老司机稳如老狗。

网友C:
这色环电阻的问题是越来越复杂了!
看到关版主在5楼引用了《葵花宝典》上的电阻色环识别方法,内容感觉与网上的有所不同, 因此再上网一看,网上的对照表,计算器所列的都有差别,再查发现5色环的第5环如果是白色, 则是保险丝电阻。 如果真是这样则我原来的判断就是错的了,而2楼的20.5k就是对的了。看来要证明这电阻是不是保险丝电阻。只有楼主拆开来看,并通告一下结果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色环电阻的问题是越来越复杂了!
看到关版主在5楼引用了《葵花宝典》上的电阻色环识别方法,内容感觉与网上的有所不同, 因此再上网一看,网上的对照表,计算器所列的都有差别,再查发现5色环的第5环如果是白色, 则是保险丝电阻。 如果真是这样则我原来的判断就是错的了,而2楼的20.5k就是对的了。看来要证明这电阻是不是保险丝电阻。只有楼主拆开来看,并通告一下结果了。
我也是突然想到《葵花宝典》最后里有这个,所以也就拍照了,也没怎么仔细看,坐等楼主结果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