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分布式控制系统的上位机组态

楼主(2022-04-21):
各位大神下午好,最近一个客户要求用西门子的plc组成分布式控制系统,上位机用电脑,但是上位机的组态软件究竟该用WinCC还是用博途V,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上位机那就是WINCC咯

网友B:
。。。。。用博途里的WinCC ,你PLC用的也是西家的,组态起来方便,各种拖拽。。。。

楼主:
我用的是博途V13,版本低,好像没有WinCC组件

网友C:
博图应该是针对触摸屏的,上位机用不了,还是得用wincc才行的!
很多国产的组态软件也做的蛮好的,都是什么控的,蛮好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博图应该是针对触摸屏的,上位机用不了,还是得用wincc才行的!
很多国产的组态软件也做的蛮好的,都是什么控的,蛮好用的!
有,针对pc的,博图wincc也是好几种的,分别针对屏,pc...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博途V13,版本低,好像没有WinCC组件
博图的step和wincc都有安装包,wincc安装包又分几种,你需要安装professional的,用于上位机是pc或者服务器的.

楼主:
如果触摸屏和plc都用西门子,用博途肯定好,*但是客户指定了触摸屏用贝石,还能用博途组态吗?

网友E:
博图也包含有wincc;上位机是跟PLC连接不是跟触摸屏连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博图应该是针对触摸屏的,上位机用不了,还是得用wincc才行的!
很多国产的组态软件也做的蛮好的,都是什么控的,蛮好用的!
有,针对pc的,博图wincc也是好几种的,分别针对屏,pc...
涨姿势了哈

楼主:
谢谢,提前祝各位大神五一节快乐!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触摸屏和plc都用西门子,用博途肯定好,*但是客户指定了触摸屏用贝石,还能用博途组态吗?
你真会摆大家.
触摸屏是工控的还是pc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触摸屏是pc的,客户指定贝石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