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21):
当我不开变频器时,可以测得一路模拟量是11mA,一开变频器,就变成了7mA左右,变频器有加磁环,系统只有1个0V,试过把0V接地和不接地,没什么效果,就不知还有什么方法?

网友A:
变频器的功率不大就换一个再试一下吧,再不行就要仔细检查你的系统是不是真正有接地

网友B:
第一,PLC电源用隔离变压器供电,直流24v开关变压器也要隔离变压器供电。
第二,可以降低变频器载波频率。
第三,设备外壳可靠接地。

网友C:
先把基本的接地做好,地线要是真正接地的线。

电线是不是屏蔽线,屏蔽层有没有接地

控制电源用隔离变压器

网友D:
加信号隔离器试一试呢?

网友E:
换变送器,有些质量差的变送器就是做好防干扰措施都没用,而有些好的变送器就是不做防干扰措施也不会被变频器干扰,这就是质量问题。

楼主:
现在是加了个信号隔离器,完全没效果,按隔离器厂家说法,信号输入端已经被干扰加了也没用,因为柜子位置有限很难增加新的东西,目前是打算换个内置滤波器的变频器看看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还有在变频器输出端加磁环,输出用屏蔽线。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9865

网友F:
先换别的品牌变频器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