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刀模切机怎么养消除模具间的拉料误差

楼主(2022-04-22):
这视频里面的圆刀模切机,各个摸具是用伺服的同步控制吗,同步控制只能控制电机的速度和位置一致, 那各个模具的误差怎么消除。比如:左边模具转一圈拉料100MM,右边模具转一圈拉料100.1MM,那这样不是越拉越紧。怎么可以消除这种误差,达到模具同步。本人不是很了解这个,也不知道是否存在这种误差,或者问的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个问题。

楼主:
这视频怎么黑了

楼主:
视频文件上传

网友A:
可能是不同品牌的手机,编码不一致。

网友B:
修改齿轮比的分子和分母达到消除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改齿轮比的分子和分母达到消除误差!!!
这样能达到百分百没误差吗,那要是有一点误差,这个误差会不会产生累计,要么越来越紧,要么越来越松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会啊,我们的结构和你视频差不多,一直这样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啊,我们的结构和你视频差不多,一直这样用,没问题

好的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改齿轮比的分子和分母达到消除误差!!!
这样能达到百分百没误差吗,那要是有一点误差,这个误差会不会产生累计,要么越来越紧,要么越来越松

这个应该不会有累积误差的,因为物料是从模具中滚动流走的,两个是同时转动的,比如A转100,B转100.1,也就是这一圈中有0.1的拉伸,到下一圈是新料进来了,就算有也就那0.1MM,而对这样的工艺来说这0.1应该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大的误差可以说不会有,因为模具的加工精度是很高的,像前年的N95神辊是精雕机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