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开总是烧出线端,大神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2-04-22):
空开总是烧出线端,大神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前不久才换的空开又烧坏了,基本排除是线段未夹紧虚接的。

网友A:
铝线没有按规定接

网友B:
用线鼻子

网友C:
好像是铝线,这个要用铜铝过渡线鼻子。

网友D:
你这烧的是零线,用铜铝过渡鼻子,同时看看电流,是不是三相匹配的不好。

网友E:
先用线鼻子压接了试一下!铝线没用过!

网友F:
接的是铝线,又不配套转换线耳,还存在负载不平衡,零线电流偏大,氧化发热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