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个施耐德接触器拆开外壳再装回去就不能吸合了,摁都摁不动

楼主(2022-04-22):
星三角,K2能摁回去的时候K3就摁不回去,K3能摁回去的时候K2就摁不回去

网友A:
有个东西叫机械连锁

网友B:
K2和K3中间那个就是机械联锁模块

网友C:
这个东东还不便宜呢

网友D:
确实这东西比较可靠

网友E:
防止同时吸合,避免放炮。

网友F:
互锁!机械连锁模块!挺高档的!

网友G:
机械联锁,星三角常用的

网友H:
拆前能按动吗?

网友I:
开来是小白一个,电气控制线路不是谁都能玩的,也不是想怎么玩就怎么玩,需要持证来把玩!而且证也不是乱发的,至少得懂那么一丢丢呀!
如您所述,K2能摁回去的时候,K3也想一起嗯回去?控制柜立马冒烟冒火烧给你看!轻则损毁设备,重则机毁人亡啊!不死几个人不长记性那种么?而且烧起来绝对是一个大烟花!外行看起来非常好玩对不?甚至巴不得把整个工厂烧掉更加好玩?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开来是小白一个,电气控制线路不是谁都能玩的,也不是想怎么玩就怎么玩,需要持证来把玩!而且证也不是乱发的,至少得懂那么一丢丢呀!

如您所述,K2能摁回去的时候,K3也想一起嗯回去?控制柜立马冒烟冒火烧给你看!轻则损毁设备,重则机毁人亡啊!不死几个人不长记性那种么?而且烧起来绝对是一个大烟花!外行看起来非常好玩对不?甚至巴不得把整个工厂烧掉更加好玩?

那应该还不至于不断电这样操作吧?
不过的确有很多电工直接去按接触器,我很讨厌这一点,经常接到电话:
哎,我机器坏了,电机不动。我捅了接触器,电机会动阿!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开来是小白一个,电气控制线路不是谁都能玩的,也不是想怎么玩就怎么玩,需要持证来把玩!而且证也不是乱发的,至少得懂那么一丢丢呀!

如您所述,K2能摁回去的时候,K3也想一起嗯回去?控制柜立马冒烟冒火烧给你看!轻则损毁设备,重则机毁人亡啊!不死几个人不长记性那种么?而且烧起来绝对是一个大烟花!外行看起来非常好玩对不?甚至巴不得把整个工厂烧掉更加好玩?

那应该还不至于不断电这样操作吧?
不过的确有很多电工直接去按接触器,我很讨厌这一点,经常接到电话:
哎,我机器坏了,电机不动。我捅了接触器,电机会动阿!

楼主本身描述问题不清楚,不去管他

直接捅接触器虽然不建议,但在某些时会用能解决大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楼主本身描述问题不清楚,不去管他

直接捅接触器虽然不建议,但在某些时会用能解决大问题

当年我的那不成器而又反骨的徒弟就是打开CJ40接触器的灭弧罩盖检修,在触点释放的瞬间爆炸了,吓得他当场坐在地下半响才缓过气来。

网友H:
回复 网友J:
为啥拆掉灭弧罩?

网友K:
听说过铁锹顶着接触器,电机前放着备用电机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为啥拆掉灭弧罩?

你不拆掉接触器的灭弧罩(接触器顶盖),你能看到里面的触点吗?你不拆掉这个盖子能用手“捅”接触器吗?

要知道当年CJ-40之类的接触器的顶盖就是灭弧罩,要观察触点不打这个盖子能看到触点吗?

网友L:
回复 网友J:
cj-40型的没见过。。CJ-20型的倒是见过。。那个可以压侧面辅助触点。。

网友J:
引用 网友L:
cj-40型的没见过。。CJ-20型的倒是见过。。那个可以压侧面辅助触点。。

跟下面的图片差不多一样,只是两侧的辅助触点附件是整体铸成不能拆卸的,请问你如何“压侧面辅助触点”使中间的主触点接触呢?

而且接触器安装在设备里,就算辅助触点可拆的,在带电的状态下你如何下手“压侧面辅助触点”呢?

网友L:
回复 网友J:

大容量的是可以的。。侧面用螺丝刀捅。

网友H: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为啥拆掉灭弧罩?

你不拆掉接触器的灭弧罩(接触器顶盖),你能看到里面的触点吗?你不拆掉这个盖子能用手“捅”接触器吗?

要知道当年CJ-40之类的接触器的顶盖就是灭弧罩,要观察触点不打这个盖子能看到触点吗?
既然不拆盖子捅不了就说明设计上就不允许捅它
违规操作就不提他了

网友M:
回复 网友J:
哈哈哈,很想知道事后是怎么教育徒弟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M:
哈哈哈,很想知道事后是怎么教育徒弟的!
对于这种不成器而又反骨的人,我只是摇摇头转身走开,懒得理他。
因为他是差点跪下求我收他为徒的,刚学会我的三分之一本事就翘起尾巴自以为是,对于这种人我是最痛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接受批评,在这一方面技术确实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