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22):
最近有个项目,PLC是5U,伺服是松下A6系列(绝对值编码器);目前有个问题就是,我用MODBUS读出电机当前位置后,如何将当前的位置信息 放入PLC的轴1绝对值缓存器中?   以前用欧姆龙PLC的时候,有个指令叫INI,设备一开机,我先读出伺服当前位置,然后用这个指令将当前轴的绝对值定义为这个数值,后面就可以用绝对值指令了;但是三菱除了用回原点指令确定零点坐标外,我没找到可以自行定义绝对值的方法,有没有大神知道要怎么做吗?

楼主:
做过用三菱JE伺服的Field Basic通讯,但是这次用的是松下的,只能用脉冲去控制(除了读取当前位置外,不想全用MODBUS去控制),大概的逻辑就是:设备开机的时候,读取一下当前位置,然后立即定义轴1的绝对坐标,当前位置就是电机在这个坐标的位置。

楼主:
我觉得可能是有个指令能实现这个功能,但是我没找到

网友A:
就是设置轴当前绝对位置吧。

例如读取伺服驱动器编码器位置12.12

把这个位置写入PLC,好做绝对定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当前位置就设置为12.12

网友B:
在回原点方式那里找下,有没有数据型的

网友C:
用DHCMOV高速传送指令,我经常这样写……读取伺服绝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