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22):
生产线主PLC用的是Q系列的新款CPU(有简单CPU通讯功能),每台单机设备用的是5U的PLC,设备上面有GOT触摸屏和伺服(JE系列),都插在设备上的交换机上,现在整条线要连起来,我准备了一个大的主交换机,打算从这些单机设备的交换机上拉一根网线到这个主交换机上,然后主PLC也插到上面 ,能通讯上吗

楼主:
以前没做过不太清楚,三菱PLC之间做简单CPU通讯,需要在同一个交换机上通讯吗?还是说交换机中转无影响?

网友A:
以前搞过Q与Q在同网段的数据交换,在里面填个IP地址,简单设置下交换的数据区就行,没搞过Q与5U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Q和Q  5U和5U   Q和5U我都做过, 但是都是把网线插在同一个交换机上面做的,现在我5U插在一个交换机上, Q插在另一个交换机上,然后拿根网线把这2个交换机连在一起,这样的话 这2个PLC还能通讯上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可以,前提是你用的是工业交换机,不是路由器~

网友C:
回复 楼主:
可以通讯的,5U的简单通讯我试过,用了三个交换机都没事,就是要看看最多支持几个CPU

网友D(2022-12-17):
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