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22):
组态王6.55工程,运行系统设置了“禁止退出运行环境”,结果强制退出或断电停机以后,再启动变量数据参数丢失,不保存退出前数据参数??请教如何解决???
没有以上设置正常。

网友A:
勾上保存参数保存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勾上的,运行环境不选“禁止退出运行环境”时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请教,如果运行环境不选“禁止退出运行环境”,再如何禁止用户退出工程程序运行???
或者关闭组态王运行图标在Windows任务栏的显示,和在任务管理器的显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请教,如果运行环境不选“禁止退出运行环境”,再如何禁止用户退出工程程序运行???
或者关闭组态王运行图标在Windows任务栏的显示,和在任务管理器的显示?????
那不好办,估计要特殊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再就是疑问为什么组态王设置了“禁止退出运行环境”能影响参数保存??道理上不应该啊?我用的是6.55版本,不知道版主有没有经验,或测试分析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再就是疑问为什么组态王设置了“禁止退出运行环境”能影响参数保存??道理上不应该啊?我用的是6.55版本,不知道版主有没有经验,或测试分析下,谢谢。
前面我也是用6.55测试的.
可能它参数保存是在正常终止的时候进行的吧,异常退出它不知道,就没保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