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22):
不用PLC,而是用继电器等等如何实现一个电机的 停-启 循环?

1.按启动按钮,电机启动。

2.在电机轴上安装一个挡片,电机轴转动到某一位置,接近开关检测到信号,电机停止转动。

3.延时几秒后,电机又自动启动。

4.电机又转到此位置,接近开关检测到信号,电机又停止转动。

5.延时几秒后,电机又自动启动转动。循环往复……

本人新手,请高手帮忙。

网友A:
你先用plc编好了,然后按这个接线就行.

网友B:
这个题目正如一个按钮控制继电器的启停之类的,实际中,没有谁会搞这些吃力不讨好的,PLC又不贵,干嘛要麻烦啊,现在常规配件不贵,人工贵

网友C:
你这是毕业考试题吧 继电器加电机定位精度很差的

网友D:
这个要求很有现实意义
2个继电器,1个定时器成本也就百元,PLC再便宜也做不到
维护简单,修改暂停时间容易,不怕程序埋雷.....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题目正如一个按钮控制继电器的启停之类的,实际中,没有谁会搞这些吃力不讨好的,PLC又不贵,干嘛要麻烦啊,现在常规配件不贵,人工贵

实际中这样的小电路,一些小厂根本不喜欢PLC,PLC维护起来太麻烦了,还有可能程序埋雷。

如果是继电器大不了去五金店全部买回来换一遍。

网友F:
简单电路还是选择继电器,维护方便。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解决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个要求很有现实意义
2个继电器,1个定时器成本也就百元,PLC再便宜也做不到
维护简单,修改暂停时间容易,不怕程序埋雷.....
按成本来说的话,搞个控制板,便宜很多、很多

网友D:
回复 网友G:
如果你只看重材料成本还可以再低

网友B:
9楼的那个工控板还要配套一个直流电源,加十几块换成220电源的那就更通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