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23):
网上有卖单相220V输入输出三相380V变频器,颠覆了我原来220V输入只能输出三相220V认识,是国内产品就是不知质量性能怎样。

网友A:
早几年就有了,功率一般3.7KW及以下的;

网友B:
输入应该有PFC吧!不然输出不可能提高。

网友A:
内部有升压的;

网友C:
这个早在多年前就有了,但是只针对于小功率电机使用。

网友D:
多了,基本是国产本土的不是很出名的牌子,质量还可以吧

网友E:
这样的很多,大都用在小功率机电设备上

网友F:
是不是像电焊机一样,用的倍压电路?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像电焊机一样,用的倍压电路?
倍压不可能大电流输出,只能小功率了。

网友H:
我们10年前做过,就是加个电解电容和二极管,对310V直流倍压整流,提升母线电压,其它电路是一样的,当时考虑过输入加PFC,因为成本太高,

网友I:
用过了还可以

网友J:
不光国产有,三菱也有!没记错的话,这款应该就是你说的输入220V,输出380V的变频器。用到滑触线上,可以节省一根滑线。

网友J:
刚才忘记传图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