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23):
取编码器的米数,实际的米数比现实多,我应该修改哪个地方,我是新手,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指导一下。

网友A:
换算比例
你脉冲数折算成线距离那里 有个比例系数改下就完了{比如1w脉冲每圈/1M 你算出误差比例改下就行}

其实具体来讲得结合现场情况看 是轮径不对还是物料打滑又或者信号干扰 都有可能

网友B:
使用PLC的话可以用乘法除法换算。

网友C:
你的显示米数是怎样算出来的,肯定有个算法的,这些计算量里面有没有是可以修改的量。

网友D:
实际的米数比现实多
这句话如何理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实际的米数比现实多
这句话如何理解?

现实=显示

拼音输入法有时没看清楚就这样了

网友E:
实际上是比例不对

网友D:
这个问题楼主要说清楚具体是什么情况
比如是定长控制?先设定一个长度,产品运作,编码器检测,PLC计数换算达到预设值,PLC控制产品停止运作.
这样的控制出现实际长度大于预置值,就要先查程序,是否在计数器达到预置值后关闭了脉冲计数功能
关闭了就释放,如果出现脉冲数多于预置数,问题在哪儿很清楚.
没有关闭,计数值与预置值相符,就是计算问题.

网友F:
胶轮直径磨损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胶轮直径磨损了
轮子小了不会出现楼主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