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23):
StartApp("c:\program fies (x86)\xxxx\xxxx.exe");

网友A:
可能是路径里面括号引起.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括号问题,经过一个快捷就可以了,能知道什么原因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括号问题,经过一个快捷就可以了,能知道什么原因吗??
我知道的就是括号问题.
你经过快捷是怎么写的?
组态王有个信息窗口,里面报了什么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信息窗口没有提示。
快捷方式就是把StartApp脚本中的目标exe文件,换成这个exe的快捷方式文件就可以了。
StartApp("c:\program fies (x86)\xxxx\XX");

XX就是原exe的快捷方式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信息窗口没有提示。
快捷方式就是把StartApp脚本中的目标exe文件,换成这个exe的快捷方式文件就可以了。
StartApp("c:\program fies (x86)\isctrs\XX");

XX就是原exe的快捷方式文件。
那真不知道了.我这会有信息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