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23):
说的是不包括过电压、过电流的瞬时损坏。
1、电解电容。。。时间会失效;
2、各种光耦。。。时间会老化;
3、接插件。。。时间会氧化;
4、过孔。。。时间会腐蚀。
判断元器件的可能故障时,知道概率,很有帮助。

网友A:
三菱变频器使用手册是这样规定的(以下全为标准更换年限):
   冷却风扇   2--3年
   平滑电容器    5年
    熔断器      10年
    继电器类,定时器    检查后决定

网友B:
质保期内大概率不会损坏,但是质保期一过,连研制生产厂家都算不准。想依靠元器件寿命表做依据去搞维修,跟大街上摆地摊算命的一样不靠谱。

网友C:
电容决定基本寿命,而且使用温度温度越高寿命越短,半导体器件,比电容耐热,但是怕静电所以在制造过程中要注意ESD防护。功率器件过流发热损坏较多。

网友D:
风扇,属于机械转动部件,需要维护,寿命短。
电解电容决定基本寿命105度也就20000小时不到,甚至只要10000小时
但是,变频器选的可能是85度10000小时寿命的电容
降额使用,寿命也就是高温寿命下的几倍而已

楼主:
对,还有风扇,继电器。
5、风扇。
6、继电器。

网友E:
这个倒是没怎么关注,只觉得电子元件只要温度和电流电压控制好,是很不容易坏的,用个十年八年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