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温控表与串口调试软件

楼主(2022-04-24):
图1 是台达温控器软件与温控表通讯的画面 已通讯上
图2 是温控器的通讯参数
图3是串口调试软件的设置
图4也串口软件的通讯参数设置
图5是通讯没有成功。老铁们我哪一步错了呢 。用欧姆龙E5CC与串口软件测试过可以通讯上的! 计算机的MODBUS转换器是COM7

网友A:
图2 是温控器的通讯参数 停止位是2位
图4也串口软件的通讯参数设置 停止位是1位
这个需要设成一致
另外,地址有没有错,下图是台达A系列温控器的地址,还有要注意地址后面带H的是16进制,串口调试助手应该是十进制的,这个需要转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更改了一下 还是不行 有点怪 我用同样的方式 欧姆龙E5CC又能正常!

网友B:
通迅协议:
Modbus RTU
Modbus ASCII
选对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更改了一下 还是不行 有点怪 我用同样的方式 欧姆龙E5CC又能正常!
这样的话就是温控器和串口调试软件都没问题,你用的温控器型号是?

网友C:
好像台达老温控不支持某些功能码,具体忘了,之前调试测试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是的DTK 用又用commix 试了一样 通讯上了。发现读上的数值可能是带有小数!温控器如显示是26 我读上来的数值10A 转换一下是266 也就是温度是26.6的意思嘛!地址是H1000是当前PV值!

网友A:
手册上说的就是有小数

网友D:
Modbus Poll里的地址是10进制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关 工 我试过用4096 和1000 都是没有通讯上。不知道是哪里错了。通讯设置没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 工  我试过用4096 和1000 都是没有通讯上。不知道是哪里错了。通讯设置没错。

加1试试,4097

网友E:
红字里不是提示了地址错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 工  我试过用4096 和1000 都是没有通讯上。不知道是哪里错了。通讯设置没错。
用Modbus Poll读的话4096就对了
再看看功能码用03还是04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图1是仪表的通讯协议 格式
图2是我用另一个串口调试软件与仪表通讯 通讯上了。F7=247也就是24.7度 仪表显示是25度!
图3是poii串口软件的能数设定  03 04 我都试过了。都不行。
图4是通讯口设置
图5是通讯失败的上面 没有数据!
关工 是我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图1是仪表的通讯协议 格式
图2是我用另一个串口调试软件与仪表通讯 通讯上了。F7=247也就是24.7度 仪表显示是25度!
图3是poii串口软件的能数设定  03 04 我都试过了。都不行。
图4是通讯口设置
图5是通讯失败的上面 没有数据!
关工 是我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
Modbus Poll读的时候读1路保持寄存器试试,你读的是10路
串口调试助手读的是1路,返回是正确的。
+3

网友F:
回复 楼主:
  不知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以我的体验给你一点参考意见。就我使用的这台电脑而言, 我发现Modbus Poll 64和32位(当然是网上下载不花钱的那种)在WIN10上使用,很不理想,退出程序后被打开的串口仍被占用,进程还关不了,用taskill都关不了。举个例子我用Modbus Poll和台达DTA温控器通信后, 退出再用台达的DTCOM与DTA仪表连机, 其就提示COM口被占用而联不了机。如果我再用Modbus Poll和DTA通信,Tx是在变化的, 但数据不会变化,进到Display\communication看一片空白, 根本没有发一条指令给仪表。
  我改用WIN7试,则一切正常, 我想你是否已遇到与我一样的问题,而被误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