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24):
欧姆龙CS、CJ、CH系列PLC有什么区别?市面上最多的是哪一款?学编程从哪个系列开始?编程软件哪个版本支持XP系统?

网友A:
老老实实的从小型的CP开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小型的是CP系列吗?

网友B:
先从CP开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型的是CP系列吗?
对,CP1E/2E/CP1L/CP1H;

楼主:
请推荐一个性价比高的一个型号,看到的都是1000元以上,有便宜的吗?型号含义是什么?

网友C:
回复 楼主:
问到现在 就要不要问了,,自己下点手册去看看吧,

网友D:
性价比高的?啥叫性价比高?
你只要便宜有几百的,你要带网络,带模拟量,带通讯口,不上千咋整?

网友E:
CJ2M-CUP3*,用的最多

网友F:
CP1E现在还有大把的在服役,二手的又便宜,买来做试验很方便

网友G:
欧姆龙CS、CJ、CH系列PLC有什么区别?市面上最多的是哪一款?学编程从哪个系列开始?编程软件哪个版本支持XP系统?

1、电脑系统来说,新硬件连WIN7都要不支持了,直接用WIN10吧虽然部分软件可能不友好。PS:博图新版本只支持WIN10+

2、CS CJ CH?

主流
小型机:CP1E CP1L CP1H (新出来的CP2E),*性能依次越来越强,ps:CP1H支持CJ特殊扩展模块。

中大型:CJ系列 CJ2M,CJ2H  (我理解的是分体PLC,你要各种特殊功能都可以添加模块支持)

综上所述,电脑搞一台新的把,WIN10系统,最次WIN7,

硬件来说,我个人推荐你用CP1H 晶体管型号的(可以玩脉冲),支持功能块(功能块可以用ST),(*CP2E也支持),还可以通过配件扩展CJ系列特殊模块。

如果确实没钱,搞个CP1L,也支持功能块。

PS1:扩展一下,现在有NX NJ 更高级的控制器,鉴于你C系列都没玩,不推荐了。
PS2:CJ特殊模块价格不便宜。。。

还是那句话,H5U性价比高的爆炸,还有谁是对手,打的CJ爆炸。

再次PS:欧姆龙一个ETN21 或者EIP21,没有2000块钱你买不到,H5U,二手也就2000不到,通信(tcp,modbus),脉冲,E_cat,eip,自己去了解下,功能可以说暴打这些。。

网友H:
回复 楼主:
CP1E 我有!唉本来也想弄弄欧姆龙 厂里只用三菱和台达 !欧姆龙不熟世面上用的也挺多!

网友D:
CS CJ CH?
区别多明显,一家子,老大老二,小三?

网友I:
引用 楼主:
欧姆龙CS、CJ、CH系列PLC有什么区别?市面上最多的是哪一款?学编程从哪个系列开始?编程软件哪个版本支持XP系统?
从CP1H或者CP2E开始
或者学NX1P吧

楼主:
安装了WIN7,买个PLC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