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24):
厂里准备组装一台龙门磨床 工作台是液压的,是不是通过变频器+电位器 调节液压站电机的转速 就能达到工作台无极调速要求?

网友A:
不是吧。液压泵控制整个液压系统,可以通过液压调压和调速阀控制液压缸速度。

网友A:
我们这里床子都是直流调速。是直流电机驱动床身丝杠。

网友B:
应该不是调液压站电机的转速,油路上有调速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调液压站电机的转速,油路上有调速阀的
调速阀不方便 想电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液压泵控制整个液压系统,可以通过液压调压和调速阀控制液压缸速度。
调速阀不方便 想电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液压泵控制整个液压系统,可以通过液压调压和调速阀控制液压缸速度。
调速阀不方便 想电控

那就改成比例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淘宝看了一圈基本上都是压力+调速的复合阀,好贵!单纯调速的比例阀是不是没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淘宝看了一圈基本上都是压力+调速的复合阀,好贵!单纯调速的比例阀是不是没有?
电液比例液压阀,一样昂贵,阀体+比例阀门控制器,跟伺服马达一个原理。伺服马达和配套的伺服马达驱动器。

网友D:
了解一下高级点的注塑机液压系统怎么调速的。要好当然是花钱的呀!

网友B:
简单粗暴经济的做法,用个电机带机械调节把手。

这个我是有成功案例的,用在变速箱上调速,把原装的机械旋转把手换成链轮,用个微型减速马达带动

网友E:
不清楚你用的是哪个牌子的机器,不好说你的动力是怎样的,简单来说,驱动丝杆的转动的动力可以是交流或直流电机,这样的话,模拟量来控制转速是很方便的。如果你驱动的动力是液压马达,完全可以控制液压油的流量来控制转速,不过控制流量相对来说就麻烦点,挖掘机见过吧,那个行走动力就是液压马达,只要控制好那个摆杆就可以得到不同的转速

网友A:
楼主找到好的方案了吗?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