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这种东西是智商税吗?

楼主(2022-04-25):
家里冰箱一直响,然后家里老人不知道哪里买了这个东西,我怀疑是智商税。

网友A:
闭环坏了,改开环
。
对于没维修能力,又找不到人修,也是一个没办法的办法。

网友B:
用上不响了就得
该冻的没化,该凉的凉不就结了

网友C:
所以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里面是不是和那些所谓的节电器一样塞了个大电容

网友D:
感觉这只是一种时间预约开关插座,不是节能。

网友E:
这个就是可以通电多少时间后再断电多长时间一直循环;

网友F:
里面的温控器坏了不能自动控制了,只能依靠外部定时开关,应急使用没问题的

网友B:
应该不算收智商税不,网上众多的节电器才算虚假宣传,可没有一个部门(含打假专业户)出手,它才是收了众多智商税.
次产品应该是经过众多试验总结出在不通场合的on-off时间组合,使用中应该能保证冷藏不冻,冷冻不化.....

网友G:
就是一个定时器,一段时间送电,一段时间停电。二者的配合,就能保证冰箱可用。碰到冰箱温控器坏的、工作不正常的接上就好。这样简单实用,可减小维修成本,用时冰箱温控器旋钮应调到最大位置(一般最大是7)。我们搞家电维修的一般都用,不过我用的和这个不一样,不算坑人。

网友H:
这个是定时器,温控器坏了,用这个还是个不错的选择,所以,算不上智商税!

网友I:
这种东西把冰箱改成循环定时控制了,开关机与冰箱制冷温度无关。

网友J:
冰箱定时器

网友K:
还行啊,启动器能用就行啊!

网友L:
没毛病,只是用开停比来控制而已

网友M:
回复 网友C:
某多多那节电器还大电容,都是小电容外面包了一层大大的壳,大电容危险。

楼主:
那看起来就没啥问题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