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请教大佬关于220v,24v系统中零线底线的问题。(20220425)

楼主(2022-04-25):
一套设备,输入是220v,零火地。里面有24v开关电源。
所有设备的地线,都通过接地端子排连接在一起,接地端子排又和设备外壳连接。
然后,24v的零线,也和地线接在一起。这样接线是正确的吗?
再有就是,三相电的系统中,如果是三相+零线,没有地线,这时候设备外壳需要接零线吗?

网友A:
24v的零线,也和地线接在一起。这样接线是正确的吗?
应该叫24V的负极,负极接地的也有,所以谈不上正不正确
再有就是,三相电的系统中,如果是三相+零线,没有地线,这时候设备需要接零线吗?
外壳不能接零线的

网友B:
零线-地线-负极,三位一体很常见

网友C:
零线和地线和GND建议还是分开好

网友D:
就是负极接地的问题嘛,哪有那么复杂?1、防干扰,2、防击穿漏电电人。又不是正负极同时接地

网友E:
有的变频,伺服的接地线接了地线排漏电开关就跳闸,不接又干扰,然后控制地接地排就好,但有时摸了又麻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