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25):
变频器都有一个故障输出和plc连接,这是前提。

现在公司领导说,要在公司的中控大厅里的电脑能显示变频器故障的内容,比如说过流过载堵转什么的。

问题来了,就一个开关量故障输出,根本不能实现这种功能嘛,我跟领导吵架了,我错了嘛?

可是目前没有485领导说也可以显示内容我就有点不服了。

网友A:
让领导出钱,换高大尚的变频器,与PLC通讯;

网友B:
你当然错了
这个变频器是在用还是技改新上不明
领导要做到在中控屏显示有关信息,在用变频器做不到,就给出改造方案好了,纠结啥

网友C:
你领导是男的吗?要是,你就说:如果你能生孩子,我就能办到!要么换变频器,要么再加一套数据采集装置,直接传过去。

网友D:
和领导沟通一下,是什么原因让他得到这样的信息,如果真的有,就去了解一下人家是怎么实现的。

不要以你的认知,去判断这个问题,与领导讨论,分析实现方法,这样你也容易开展工作。

与人打交道也是一门艺术,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想一下,也有助于有效沟通,而不是无意义的争吵。

网友E:
可是目前没有485

这是什么型号的变频器,485都没有。

网友F:
都有些什么变频器?既然都有中控了,总能想到办法。

网友G:
有的变频器比如安川有专用的软件可以通过电脑在线监视和修改参数。如果电脑能显示,就能在屏上显示了。

网友H:
   没有485通信,就打破常规用摄像头通过网络传?学学遍大街都有的监控摄像头,变频器的故障内容,比如说过流过载, 其显示的是代码, 这可学学停车场的读号牌方式,把其转为语音来报过流过载就行了。您想干就干 不想自己干写个方案给领导, 自然会有公司来干的。这样就不用跟领导吵架了, 也就皆大欢喜了。

网友I:
看你想显示多少东西了呗,数字输出端子够的话也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J:
领导既然要在中控室里面显示他需要的内容,那你就想办法,拿出你的方案,换变频器,加设备,加网络........
不就是要你花钱么,那就花呗!
还可以外包,找草台班子过来,你指导一下,搞点咨询费,也不是不行!
没必要和领导过不去吧!!!!!!!!!!!!!!!

网友K:
单独搞个屏和全部的变频通讯,就读取各个变频的运行状态信息就算了,又不用去动原来的

网友L:
领导就是想叫你把钱花出去

网友M:
看你发的贴,开始觉得你一点错都没有,我可能也会想你一样。
但我看到下面的评论后,发现是我错了。

网友N:
在所有变频器柜前装一个有线或无线摄像头,接入监控器网络,让领导看,不仅大厅,手机可以看,就算上厕所无聊也能看。

网友O:
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牌子的变频器,有的变频器带PLC编程功能,你可以先在变频器里面编码,然后通过IO信号到另外一台PLC然后再解码,根据编码信息在显示器上显示相应的故障。

网友P:
跟领导吵架会吃亏的,这个东西是可以的,但是需要外协找别人帮忙吧!你与领导沟通一下,说明原因应该可以的。

网友Q:
楼上有几位的建议还是能够实现的。。。。不简单!

网友R:
你和领导申请经费,直接在变频器窗口安装一个工业相机,故障的时候给相机一个信号,啪一个照片,哈哈…可以让领导仔细看看…高大上吧!

网友S:
钱到位,干啥都不成问题,你想做什么做什么,不给钱就让领导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