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25):
请教大家三菱st标签编程,如何使用Z寄存器实现标签间接寻址.程序中创建一个全局变量g_iTest并关联到D100,再创建一个局部变量iTest,实现类似MOV(TRUE,D100Z0,iTest)功能,尝试了 iTest := g_iTestZ0以及iTest := g_iTest@Z0都不行。(程序是从台达st移植过来的,改成数组比较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大家三菱st标签编程,如何使用Z寄存器实现标签间接寻址.程序中创建一个全局变量g_iTest并关联到D100,再创建一个局部变量iTest,实现类似MOV(TRUE,D100Z0,iTest)功能,尝试了 iTest := g_iTestZ0以及iTest := g_iTest@Z0都不行。(程序是从台达st移植过来的,改成数组比较麻烦)

三菱ST语言不支持指针型标签,因此您的要求当前无法实现。

网友B:
三菱ST加法和数组组合或循环加数组组合

楼主:
谢谢两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