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26):
  之前我有拿昆仑通泰的屏软件和威纶的软件进行过对比,我的结论是:威纶的软件设计纯粹是杂乱无章,没有一丝高级语言开发出来的作品

  这次下载了汇川的HMI软件,第一次创建项目,没有经过任何资料学习和培训,就喜欢上了这个软件。然后再打开威纶软件,一股强烈不想用的感觉让我恨不得赶紧关掉它。我是每次做项目我内心是极度拒绝使用威纶的,希望威纶公司能够调整,它的用户基数大,但不一定代表它就是最好的,请改善自己的软件框架。

 下面就来看看汇川软件的布局:
这是它的整体布局,这符合正常的开发软件框架,说实话也就中规中矩的,国内很多做软件的都基本会按这模式布局,左边项目树是项目的各个相关的功能布局,中间是面面或者是功能窗口,右侧是相关的参数或者实例或者库之类
左侧项目树将各分类列出,很方便的让用户去操作

右侧是各类控件供用户选择

一些窗口和控件的相关参数设置

让人看起来很舒服,使用很直观便捷,这是国内外各大组态软件的常规布局方式的一种。

而这,就这,威纶的界面。这是啥呀这是,不说了,赶紧关闭!完全没有一个软件的正常布局,你要找个什么功能或者设置控件的参数,完全不直观。

不知道论坛里是否有认同我观点的人,我表达的是它的软件理念,体验感非常差,我接触威纶有近十年了吧,也看到这么多年它的市场成绩不错。但是它被广泛使用并让有些人认同,我认为仅仅是很多人第一次接触的同类产品就是威纶,所以很多人先入为主。

网友A:
市场会自己来判断的。

威纶通其它不说,支持的设备真的多。

通用性非常强

网友B:
哈哈哈哈,有没有可能用的少没适应过来。

网友C:
价铬没优势

网友D:
之前一直用威纶的,后面全换成昆仑通态了,一个是价格,另一个感觉威纶做起来不是很适应。

网友E:
汇川的没用过,但从个人觉得,MCGS和威纶通,我是偏向威纶通
今年开始接触MCGS pro感觉比MCGS更人性化一些了

网友F:
可以理解为一波来不及反应的什么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汇川的没用过,但从个人觉得,MCGS和威纶通,我是偏向威纶通
今年开始接触MCGS pro感觉比MCGS更人性化一些了
试试脚本和表达式,你会发现更爽

网友H:
类似的讨论帖有几个了,感觉威纶通要成塞班系统了。

网友I:
其实维纶通还是很有优势的,最大的特点就是 简单,真的很简单,对于大多数只需要显示、输入数据的小设备来说,对开发人员几乎没有要求,上手就能用。
昆仑通态最大的特点是脚本,但如果不熟悉高级语言的技术人员开始用起来可能会有困难,但熟悉后就可以做出功能特别强的项目,甚至有时候都觉得PLC都是多余的。
总的说来,维纶是家用轿车,昆仑是赛车!

网友J:
维纶和汇川,用习惯了就好,市面占有量都不少

网友K:
话说汇川那个画面,跟Wincc flexible是一模一样滴,但之前我测试的时候感觉与西门子连接符号寻址还有点问题,不知道有没有优化现在;

网友L:
昆仑触摸屏功能真的比威伦强太多了,它的脚本与函数,最近想用威伦宏指令,有一个延期多少天的锁机功能,昆仑几个函数就解决了,而威伦没有那个函数,搞起来特别麻烦

网友H:
回复 网友L:
这个帖里有个类似的案例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2543

网友M:
这两类屏各自开发平台不同,就不要横向比较了,各有优缺点。
一个要求会用脚本才能显出高大尚,一个要求就比较低了。
在某些地方看似低,但用起来还是比较爽。
比如画面通知(切换)
一个只要指定通知区,PLC按需更改,屏就响应,反之屏切换了画面,PLC也知晓。
反观用脚本就没那么方便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其实维纶通还是很有优势的,最大的特点就是 简单,真的很简单,对于大多数只需要显示、输入数据的小设备来说,对开发人员几乎没有要求,上手就能用。
昆仑通态最大的特点是脚本,但如果不熟悉高级语言的技术人员开始用起来可能会有困难,但熟悉后就可以做出功能特别强的项目,甚至有时候都觉得PLC都是多余的。
总的说来,维纶是家用轿车,昆仑是赛车!

还真是,比如恒压供水,我都不用PLC,直接在屏里写脚本,根据变频器通道值来换算,特简单还省钱,PLC还要配模拟量

网友G:
回复 网友H:
你这个还要建立变量换算,MCGS的表达式超级简单,直接显示:DAY*86400 即可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其实维纶通还是很有优势的,最大的特点就是 简单,真的很简单,对于大多数只需要显示、输入数据的小设备来说,对开发人员几乎没有要求,上手就能用。
昆仑通态最大的特点是脚本,但如果不熟悉高级语言的技术人员开始用起来可能会有困难,但熟悉后就可以做出功能特别强的项目,甚至有时候都觉得PLC都是多余的。
总的说来,维纶是家用轿车,昆仑是赛车!

还真是,比如恒压供水,我都不用PLC,直接在屏里写脚本,根据变频器通道值来换算,特简单还省钱,PLC还要配模拟量

这个用威纶通一样也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其实维纶通还是很有优势的,最大的特点就是 简单,真的很简单,对于大多数只需要显示、输入数据的小设备来说,对开发人员几乎没有要求,上手就能用。
昆仑通态最大的特点是脚本,但如果不熟悉高级语言的技术人员开始用起来可能会有困难,但熟悉后就可以做出功能特别强的项目,甚至有时候都觉得PLC都是多余的。
总的说来,维纶是家用轿车,昆仑是赛车!

还真是,比如恒压供水,我都不用PLC,直接在屏里写脚本,根据变频器通道值来换算,特简单还省钱,PLC还要配模拟量
对于4+1+1的要求如何去做?

网友N:
1.威纶屏性价比高!

看一下价格对比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90096

2.用户面广

早几年挤公交发现司机中控台安装的实时监控发动机水温画面的屏就是威纶的,还是动态的;

还有,发现有些厂家的充电桩用的也是他的屏。

网友G:
回复 网友H:
好吧,恕我孤陋寡闻了,用过一次威伦,一打开界面,感觉太花哨,乱糟糟,彻底不想用了

网友O(2022-10-11):
回复 网友L:
这个挺好,可以分享下案例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