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26):
说实话以前接触的就是直起,降压起,星角起,变频起的电动机,今天听人说分线圈启动把我给弄懵了,分线圈启动有什么优缺点,启动电流能有多大,运行线圈应该延时启动线圈后多久,有知道的吗?

另外,我初步的了解说这应该是一种特殊的电机,分两个线圈,也就是说普通的电机是不能做分线圈启动的,不知道对不对?麻烦大神给我拓展开讲一下?

网友A:
自藕降压起动不就是一种广义的分线圈启动?

网友B:
延边三角形降压起动?

网友C:
长啥样?头一次听说。拍张照片看看。

网友D:
是不是双速电机啊?

网友E:
估计楼主讲的自藕降压启动

网友F:
单相电容启动和运转马达就是两个线圈啊,通过电容器分开供电的呀。
有些东西不要被商家的新概念忽悠了,本质上就是哪个电磁驱动原理,还能跑去哪里?能研发出马达新的驱动运转技术原理,早就惊世骇俗了,发明者肯定早就商业化赚一波来发家了。

网友G:
转自网上高手的上传内容,
离合片在启动后回利用离心力原理,触点断开,切除绕组电源

网友H:
一般单相电动机采用分相启动法,就是两个线圈的电流相位不同,分相方法一般是在启动绕组串电容、串电阻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