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26):
一、故障现象
1、L1-L2上电380AC,听到变频器内部有呲呲放电声。
2、端子测IGBT,U、W下臂短路;
二、目视检查
1、开机壳,取出电路板;
2、仔细观察驱动芯片HCNW3120周边电路元件,可见U、W上臂和W下臂的G极回路电阻10欧姆发黑断路,制动的G极回路电阻10欧姆发黑断路、保护稳压二极管Y5(16V)炸飞;
3、仔细观察UV输出电流检测的2个芯片A786周围电路元件,发现V相电流检测A786附近有2个贴片电阻(270欧姆)发黑断路;
4、补齐以上损坏的元件,逐一测量7个HCNW3120的周围其他元件,正常。
三、测试维修
1、IGBT脱板;
2、用4条线屏蔽报警,用预制扁平电缆连接驱动板、三角板、IO板、CPU板、面板;连接散热器温度传感器(用4.7K电阻代替),端子+DC、-DC接入530VDC;
3、上电,面板显示报警F0001,输出过电流!显然是UV相A786电路故障。
4、分别测2个UV相A786输入侧电源1-8脚电压,都为3.XV,实际应为5V!说明A786输入侧电源故障。
5、根据电路图(参见MM430-7.5KW)分析UV相A786的输入侧1-8脚电源,分别取自相应驱动芯片HCNW的输出侧5-8脚18VDC经2个270欧姆电阻后给5.1V稳压二极管送给A786 的1-8脚;
6、测这3个18VDC电源,只有6.XV!显然,来自开关电源板的18VDC故障!三路18VDC都有故障,说明3路电源的滤波电容失效!直接更换开关电源板上的所有电解电容,18VDC电源正常。
7、再次上电,无报警;运行,无报警。
8、测试IGBT的6路G-E端:
上电静态:均为0V,正常;运行在50Hz,上臂均为7.8VDC或7.5VAC;下臂均为8.4VDC或7.7VAC,正常。
9、重装新购IGBT,带负载运行,正常。

4条线屏蔽报警

网友A:
好经验,
最后,收钱交货

网友B:
都是高手啊。膜拜。

网友C:
有文字叙述,有实物图片,有对应电路图,好帖的条件具备,完美!

非常难得的好帖子,赞一个!楼主用心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咸工,这家伙没事就说什么“山水一程,就此别过,莫问前程”莫名其妙的话,要跑路啊,挽留一下嘛!两个版主,沈老头又废了,就指望你了!

网友E(2022-05-28):
条理清晰,手法娴熟,看这样的帖子是享受,谢谢分享

网友F(2022-12-24):
很多参考的地方。

网友G(2023-04-21):
太多值得学习的地方,谢谢分享

网友H(2024-11-12):
楼主修完后对正负母线和输出测量过吗。我这个正负对输出分别是250多伏和310多伏。不是正好是母线的一半。脱板测六路驱动测试也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修完后对正负母线和输出测量过吗。我这个正负对输出分别是250多伏和310多伏。不是正好是母线的一半。脱板测六路驱动测试也没啥问题。
你说的是母线正负分别对UVW端电压?静态?运行?真没测过。

网友H:
回复 楼主:
是运行的时候,输出对直流母线正负测直流。一般变频器都是正好一半母线电压。这个变频器测了就是差五六十付。但是带电机还没有问题。我特意测试了下。外接可调高压直流。当母线电压在510v以下时,正负母线对输出电压大约在250多点。当母线电压在560以上就是差五六十伏。还特意拆了模块测试驱动波形还挺正常。最有意思的是变频器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