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27):
我们公司进行的“短路测试”的隔离变压器的ABB空气开关如图。380v输出。

隔离变压器输出短接l1,l2短接之后,空气开关并没有跳闸,反而是网电源的“160A正泰空开”跳闸了。

后,又将网电源接至400A的“德力西空开”,然后,德力西空开又跳了。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ABB空开质量不过关?ABB空开掉闸反应迟滞?

网友A:
看着好像是160的,是不是断路器坏了?

网友B:
先试一下按 TEST 有没有反应

网友C:
以前遇到过施耐德底下挂正泰,设备线材破皮搭铁,每次都是上面施耐德跳,下面正泰反而不跳,2个开关都是新装,没有任何问题,施耐德就是比正泰安全灵敏

楼主:
回复 网友C:
应该有这方面得原因,看来日后还需统一品牌。

网友D:
对比一下开关的跳闸曲线,看看是不是匹配的。

网友E:
有没有可能是反应灵敏度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以前遇到过施耐德底下挂正泰,设备线材破皮搭铁,每次都是上面施耐德跳,下面正泰反而不跳,2个开关都是新装,没有任何问题,施耐德就是比正泰安全灵敏
施耐德确实灵敏度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