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27):
有一台东能伺服EPS-TA0D75121-2001 更换电机 在参数PA 9 改电机型号参数,无法写入,别的参数可以正常修改,问一下大佬,这个型号是电机型号固定了,不能修改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按这个表根据电机型号设参数号;

网友B:
看一下说明书,修改电机参数应该要先修改参数密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表我有,就是无法写入  参数操作保存方法正确的,别的参数可以写入,就是电机代码无法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密码有写入

网友C:
刚一看以为是东元,东元就够少用了,这哈还有个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