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27):
买到的IGBT,怎么测试,能确认功率(电流)符合型号参数?现在山寨的打磨技术实在是全球超一流!
以前本论坛有说,通过测试同型号的G-E结电容来评估。

网友A:
这个问题很有 社会价值!
每天不能讲一贴,但我可以跟一贴!

网友B:
第一步,买拆机的,贵的,便宜没好货
第二步,

网友C:
第二步,全新=白猫黑猫

网友D:
网购我一般买割板的回来自己拆 或者用全新国产模块 像宏微的也很稳定 用过几百片都没什么问题

网友E:
双脉冲测试,需要信号发生器。自己绕空心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双脉冲测试,需要信号发生器。自己绕空心电感。
愿闻其详。。。最好有原理图啊!

网友E:
回复 楼主:
网上有相关资料,要有驱动板,示波器,电流探头,输入电压可调,信号发生器。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是不是用电容给IGBT供电,让IGBT带的负载处于短路状态,在大电流下测试CE开通电压?

网友E:
回复 网友F:
用电感作为负载,IGBT做开关给电感充电。流过电感的最大电流等于电感上的电压÷电感x时间

网友G:
自己记录同型号确定是原装的模块pn节电容值,买到了模块做个对比

网友G:
自己记录同型号确定是原装的模块G-E节电容值,买到了模块做个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己记录同型号确定是原装的模块G-E节电容值,买到了模块做个对比
比较靠谱。。。

网友H(2022-07-16):
赵工牌  耐压测试仪考虑一下

网友I:
施加直流短路电流(恒流源供电),电流值为标称值。新模块应为2.5V以下。二手模块压降在3V左右,尚可以用;压降过大,标称容量有水分,或模块不良。次之,短接G、E极,在C、E极间施加1000V左右电压,漏电流应为0。否则为坏块。
IGBT,开关器件。施加短路电流看电压降,是检验其开的能力;施回千伏电压,是检验其关的能力。
我常用的检测方法,大家参考。
电流测试时,一定要将模块安装在散热器上。

网友I:
结电容法,同型号尚有参考。不同型号,则无参考意义。
单纯依赖电容值判断,感觉检测上不太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