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27):
最近在学习用C#做上位系统,与西门子的仿真通信成功了。
具体是虚拟机里西门子安装PLCsim advanced 3.0仿真PLC,主机用C#编写程序,可以与虚拟机里的PLC通信仿真成功。
现在想搞一下三菱的PLC与C#上位系统仿真通信,不知道三菱用什么仿真软件,请大佬推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近在学习用C#做上位系统,与西门子的仿真通信成功了。
具体是虚拟机里西门子安装PLCsim advanced 3.0仿真PLC,主机用C#编写程序,可以与虚拟机里的PLC通信仿真成功。
现在想搞一下三菱的PLC与C#上位系统仿真通信,不知道三菱用什么仿真软件,请大佬推荐。

三菱PLC仿真软件GX Simulator或者 GX Works软件内置的仿真软件GX Simulator2或者GX Works3中内置的仿真软件GX Simulator3.

中间件软件采用三菱的MX Component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完全没有PLC实物的情况下可以仿真TCP通信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我搞成功了。
三菱MX Component自带的控件可以在C#中引用,而且MX Component 在三菱官网有编程和指导手册可用,网上也有资料可以查到。现在可以连接成功并自由读取了。
重要的是安装MX Component之后,也把其用法的C#例程给安装了。具体内容可查阅MX Component编程手册。
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得经历一番摸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我搞成功了。
三菱MX Component自带的控件可以在C#中引用,而且MX Component 在三菱官网有编程和指导手册可用,网上也有资料可以查到。现在可以连接成功并自由读取了。
重要的是安装MX Component之后,也把其用法的C#例程给安装了。具体内容可查阅MX Component编程手册。
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得经历一番摸索。

你啥时做个教程,我也想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