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28):
     以太网通讯已经成主流,但是对于刚刚退市的的老200cpu来说,其多年的市场份额占比还是非常高的,尤其是当下货源紧缺的情况下,如果新款cpu交货期太长或者价格涨幅太高,就不如退而求其次,对现有的不带网口的老200cpu进行升级改造,只要PPI口还有剩余,就可以通过PPI口连接一款大连德嘉的以太网转换器:迷你ETH-PPI,转成TCP/IP方式进行通讯,该款转款器成本非常低,只需要¥199(含13%增票),而且不仅可以用于老200改造,还可以用于扩充200smart的网口或者是通过直连的方式实现200smart与WinCC通讯(不需要OPC),可以说麻雀虽小功能强大。

楼主:
Mini ETH-PPI(PPI转网口以太网转换器)使用方法:
1、迷你型ETH-PPI的参数设置是通过IE浏览器来进行设置的,此时与迷你型ETH-PPI转换器相连的PLC要上电(注:该转换器是由PLC供电的),同时要将该转换器与计算机用网线连接好,将计算机IP地址设置为(192.168.1.100),掩码(255.255.255.0),网关(192.168.1.1),?最后在计算机的IE浏览器中键入192.168.1.222,就可进入该转换器的主菜单(如图所示):

2、用鼠标点击[参数设置/显示]进入设置画面:

3、编程软件连接设置
(1)打开STEP 7 MicroWIN,双击[设置PG/PC接口],选择如下图驱动(网卡名.TCPIP.1),选好后点击确定。

(2)在下图中双击[通信],在“远程:”框中填入迷你型ETH-PPI的IP地址,如192.168.1.10,然后点击确认。

STEP 7 MicroWIN设置完毕,现在就可以用MicroWin对西门子S7—200进行编程了!

楼主:
       此款Mini ETH-PPI专为S7-200/200SMART PLC设计的,两款通用,由RS485串口(PPI口)转为一个网口,可以与4台上位机同时做数据通讯,尤其是和上位机WinCC做数据通讯(不需要OPC,可直连WinCC),功能非常强大,模块设计小巧,安装方便,不占用柜内位置和空间。
下面介绍下与WinCC直连通讯步骤:

1.打开WinCC,(以WinCC7.3为例),双击变量管理,打开变量管理器,添加驱动。右键单击变量管理,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添加驱动“SIMATIC S7 Protocol Suite”,添加好驱动之后,右键单击“SIMATIC S7 Protocol Suite”下的TCP/IP,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系统参数”。如下图所示:

2.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单位”选项卡,在逻辑设备名称选框中选择驱动为:网卡名称.TCPIP.1

3.在变量管理器中,右键点击“TCP/IP”,选择“新建连接”,在TCP/IP选项下会生成一个名为NewConnection_1的新连接选项,右键单击“NewConnection_1”,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连接参数”,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填写该以太网转换器的IP地址,192.168.1.10

楼主:
客户反馈实际现场情况,由于PPI口被占用了,所以必须采取这种通讯方式才能转成以太网接口,

客户只需在最后一个模块位置加入这个ETH-ibus即可实现以太网通讯功能。
下图为ETH-ibus模块外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