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28):
请教各位,通过labview编程,用一台上位机控制两台仪器,分别用串口232和网口通讯。单独调试控制两台仪器都没问题,但联调时一直有1073807194的错误提示,此时两台仪器都不能被控制,这是什么原因?
串口232和网口同时分别控制两台仪器是可行的吗?
---------------------------------------------------------------------------------
我用了生产者和消费者模式。在消费者循环外配置串口(仪器1)以及网口打开VISA(仪器2),将两个VISA输出传给消费者循环内部后,分别对两个仪器发送指令。
目前联调只能有一台仪器正常通讯,查了错误代码感觉另一台仪器VISA对话一直被占用?
这样的结构是否有问题?在一个labview程序中可以用两个VISA打开吗?

网友A:
肯定可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