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28):
老式的西门子STEP-7MicroWIN软件,,安装不上,也卸不掉,没法使用,怎么办?

网友A:
系统问题吧?你用的什么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A:
Win7,32位

网友B:
应该可以的。你可以把电脑关机后等一会再开机,开机好后不做任何操作,直接卸载这个软件应该可以的。我曾经也遇到过,就这样解决的、

网友C:
先备份注册表,然后注册表内搜索siemens, 删掉所有关于siemens的项。再重新装。

楼主:
回复 网友B:
照你说的方法还是删不掉

楼主:
回复 网友C:
编辑注册表这个不会玩,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D:
那只能重装系统了。建议装64位的,现在很多软件都是64位的。

网友C:
键盘按win键?R键,进入运行,运行输入regedit,进入注册表。注册表怎么删除东西百度一下吧。不然只能重做系统了。

网友E:
建议你纯净系统安装,新系统先安装西门的软件,安装好确保运行正常后再安装其他的软件,曾经试过,安装不成功后也是卸载不了,网上的经验也不管用,只能重装系统

网友F:
引用 楼主:
老式的西门子STEP-7MicroWIN软件,,安装不上,也卸不掉,没法使用,怎么办?

你需要详细描述你安装的软件版本。

网友G:
你这个软件估计在XP系统中方便安装…不会弄建议你重新安装系统再试…

网友H:
推荐你用虚拟机吧,我用这个软件一直在虚拟机里的XP下运行。一般电脑跑虚拟机用XP还是不错的。
win7系统有时即使安装成功了,如果你运气不够好的话,到时候驱动问题也可能够你折腾的

网友I:
这个安装过,不难。

网友J:
这个软件很老了,现在的系统应该都可以支持安装的,

网友K:
是不是杀毒软件隔离了,不给弄卡着了   我win10都能装上 V4.0 STEP 7 MicroWIN SP9这个版本的

网友L:
借此机会学习如何通过注册表达到你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