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28):
公司磨床采用的是西门子控制系统,其中一台V70伺服驱动器由于受潮损坏,标牌如下
拆开后发现模块炸毁(其实只是整流部分炸了)又仔细检查发现功率板上损坏器件太多了……看图说话吧。
上图中红圈标记的全部损坏。说一下排查过程吧,首先模块直接就能看到损坏,用万用表检查发现通讯芯片MAX3469阻值异常,更换后上电测试通讯引脚,没有波形,检查主控晶振同样没有波形。测量主控供电正负极之间阻值200R左右,情况不妙,再仔细观察发现主控芯片上有裂纹,确定主控损坏,没办法,网购芯片,这里要说一下,我买的是料板,原因是主控旁边的ROM芯片24C16也不正常,ROM中可是有程序的,要料板也是为了使用这个ROM,(事实证明不可用,后面再说)。看下料板
更换主控和ROM没什么好说的,换好后继续检查,发现主控边上的3LW损坏,更换后,上电,发现5V降压芯片温度高,检测发现两个负责电流检测的AD7400A损坏,网购,更换。感觉应该可以了,安装上电开机,发现报F7439(功率单元不支持选择的功能),怀疑ROM不通用,没办法,从机床上损下一台正常的V70,把好芯片拆下,读出里面的程序,写入到新购入的24C08中(原机上是24C16,料板上是24C08),事实证明可以通用。再次上电报F52984,正常,没接编码器,上机床测试……
结果报F1611(集成安全保护故障),继续查吧,发现主控右边的B2三极管击穿,正好在购买的料板上有,更换,测试,报F7802(电源模块未就绪),查!!!发现母线电压正常后继电器不能吸合,怀疑继电器损坏,拆下后测量没问题,原来是主控背面的继电器保护二极管A4W击穿,没有同型号管子,用US1M代换。再次装机,测试……
这回没报错,但是显示和其它的两个不一样,手动测试发现电机不动作,控制屏上显示“缺少轴使能”
快崩溃了……此时怀疑是ROM程序不对,自己修改了一下内容,结果再上机测试报F31805 F30805(EPROM校验错误)没办法,刷回原来的程序,这里多说一句,这个程序可以用烧录夹直接在板子上烧录,程序没有厂家支持,只能先这样。先查其它问题,用最后一招,拆下一台好的V70,对比测试主控周边各点电压。
估计只有我能看明白……,不过确实发现了一个问题,主控左边的两个点电压不正常,顺着电路检查发现一个220R的电阻开路,更换!
这次应该没事了吧,结果又打脸了……还是一样,不报错,就是不动……没办法,上机,加电后,手动JOG,同时测量驱动供电及主控驱动输出,发现主控根本没有输出。应该是还有故障,导致主控锁定不输出。查吧……
又发现主控上方的1FW击穿,这个是刹车电流报警。没有同型号,用B2代换,凑合用吧。
至此,总算修复完成。
一切正常,真是不容易呀,看来这个ROM程序只要用同型号的就可以
分享一下这个V70的ROM
感谢各位能看到最后!

网友A:
楼主对维修过程已经很详细了,经验之谈 为你点赞!

网友B:
软硬兼施。。。系统工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前后修了快1个月,还好没有放弃,关键还是有正常的驱动器可以对比,就是每次测试时必须等机床空闲时才能进行

楼主:
补两张新旧模块对比图,感觉新模块很山寨

网友C:
楼主软硬兼并,佩服佩服

网友D:
这个牛!太折腾了!

网友E:
喔日,这么多故障代码,佩服。我碰到软件就蒙蔽了

网友F:
烧主控的,多数烧一大片,没一个一个检测再上机有时是找麻烦,如果是二手单就直接报高价换板修了,折腾一两次单都没了。

网友G:
楼主NB,我都不敢修,怕修到最后老母鸡都赔进去

冷门变频器连个测试的地方都没有

G120变频器修了好几台 都是整流模块坏,55KW到90KW用360A整流模块也会坏,看来环保模块根本不过关

网友H:
几个损坏的地方都是毫无关联的,这是被雷电打中了吧?

整流
通讯芯片MAX3469
CPU
ROM 24c16
电流检测的AD7400A
继电器保护二极管A4W击穿

楼主:
回复 网友H:
应该是设备内部潮湿引起短路,哪个东西贵坏哪个

网友I(2022-06-05):
楼主厉害表情。向你学习

网友J:
这个技术666

网友K:
受潮电器容易损坏,我这里还有丹弗斯的变频五个模块坏了!

网友L(2022-07-14):
楼主超牛,耐心超好。请教一下,这欧美的板子上没有画芯片的针脚排列,二极管方向也没画,大家是怎么识别的。

网友M:
楼主看到回复18952180952,同样机器需要帮忙

网友N:
楼主 你好表情 遇到同样一台上电报F7439 这情况也是ROM坏了吗?

网友O:
您好楼主!西门子PM340变频器型号6SL3210-1SE21-8AA0原IGBT故障,更换后测量驱动回路没什么问题,一启动就报F7802,r26和r70都是525V,听到继电器也有吸合。看网上有人说这个问题很难修。烦请帮忙赐教一下。我是用户,坏了想自己研究下。万分感谢!!!QQ:691342165

网友P:
牛啊!!软硬通吃!!

网友Q(2023-02-27):
这个水平确实需要我们去学习

网友R(2023-05-08):
回复 楼主:
楼主很有耐心,功底也非常牛,建议楼主再次遇到炸机严重的(比如主控IC损坏的例子),采用扫雷方式对电阻和芯片逐一排查,可以减少上机拆腾时间(时间就是钞票)

网友S(2025-05-21):
西门子G120 S120 V90 V70通病,一炸全坏完。